触发电流只有0.14V维修

楼主(2016-05-19):
拿到一块X45VD主板,看成色还很新,习惯性的先打对地值,无短路现象。通电,待机电流为0V(此板3V待机电压为触发后出来)。触发,电流跑到0.14V不动,根据经验为CPU供电不出来,但为了不走弯路,还是把各电感的电压都测了一遍,发现无CPU供电,无集显供电,无独显供电。由于是7系列的主板,集显供电在内存工作之后才出来,故先拿CPU供电开刀。此CPU的供电管理芯片为RT8885AZQW,此芯片的供电脚为27脚,开启脚为28脚,根据个人习惯先测了下28脚开启脚,此脚电压1.1V。然后再测芯片供电脚电压,一测只有0.5V,不对。此脚电压应为5V。追查其来源,发现跟PR8012相连,用万用表测量+5VS_PWR,发现也只有0.5V。追查+5VS_PWR来源。发现+5VS_PWR是通过PSL9101改名而来,另一端名称+5VS。向前追查+5VS的来源。经查,+5VS是通过PQ9102转换而来。测量PQ9102的D极有5V,S极只有0.5V.测量PQ9012的G极为OV(顺便也查了一下PQ9012旁边的MOS管PQ9014,发现S极也无电压)。追查PQ9102的G极电压来源,发现它与旁边的PC9105与PR9102相连,PR9102另一端连接+12VS,用万用表测也无电压。追查+12VS来源,发现+12VS是通过PQ9105六角管转换而来,测量PQ9105第4脚有12V,第二脚控制信号也有3.3V,第三脚无12V过来,果断先换掉,顺便也把PQ9105旁边的六角管PQ9106也换了(前面说到PQ9104的S极也无电压,G极电压也是通过此六角管供电)。然后通电,待机电流0004,按开关触发,电流一路狂奔,此机修复。

网友:
学习了,加油,但是 感觉你的图和文字 有点乱

网友:
文字在上面图片在下面看着好累

网友:
因为在工作。。不好意思。。时间有限。。下次注意点

网友:
我修过这个型号,没修好 ,给你个赞

网友:
其它供电的5V怎么有呢?

网友:
好多没有CPU供电的都是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这个供电修的,给你点赞

网友:
手上也在修这个机器,我的刷bios好的!

网友:
上主板实物图更直观……

网友A:
我的暂时还没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暂时还没好……

什么故障。。。不行先干了蕊片再说

网友:
华硕的机器难修又难焊

网友:
有条理的修机就会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不行先干了蕊片再说

通电后停在0.14A,那六脚芯片D12没有,换不了啊,请问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在某宝上也很难找到一样的……

网友:
12VS +15pcu P12.0V-ALW转换电压的开启信号爱出毛病
  这种不是一般表现为掉电的多嘛

网友:
感觉你们修机看到某元器件说换就换好任性!配件是拆料板上的还是买的?

网友:
一般都备了好多蕊片的。。料板的也有。。D12应该好找哈

网友:
cpu供电芯片那里切入到位 少走了些路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楼主供电查得好,给新手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