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怎么改到它不用原装适配器也能充电

楼主(2016-05-19):
DELL机器怎么改到它不用原装适配器也能充电, 今天来了个DELL N4030说不冲电,是适配器问题,问题是适配器问题不好收钱啊,所以不知大神有没有改过??所以请教下

网友A:
买个dell电源识别芯片,装到主板电源口中心针上

网友:
卖个原装适配器给客户,价格高点就可,不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有芯片啊,兄弟

网友:
主板上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dell电源识别芯片,装到主板电源口中心针上

淘宝怎么搜索

网友:
买个我们维修用的DELL专用转接头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