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20维修求助

楼主(2016-05-19):
请教大家问题,联想A720开机不显示,电流在0.85左右。有两个bios芯片每次同时刷两个就能用五秒左右然后花屏掉电了 或者冷机放很久也能亮大概五秒就花屏然后立马掉电,掉电后重启就不显示了。bios芯片也换过

A720 REVE.pdf

网友:
能显示了,说明主板复位跑码正常了,故障应该是显卡的小供电不良。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下

网友:
刷bios能亮 之后花屏 可能问题点不在BIOS 换个思路修修花屏

网友:
刷bios加热到周围元件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加焊下显卡是意思吧,如果显卡以前就修过  可能是坏的  别忘了 显卡周边的元件量一量

网友:
风枪出BIOS的时候加热到其他元件了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南桥问题啊啊

网友:
统一回复 问题已解决 是内存供电问题 因为每次花屏掉电的时候是花带着闪因此怀疑是内存 然后把内存供电芯片和上下管还有旁边小电容以前换了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