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 插电自动上电修复

楼主(2016-05-19):
如题、
遇到这种情况  好多品牌主板  肯定去测量 coms 小电池  看有没有电压过低。。好多电压过低  或不上小电池  会插电 自动上电。

但这种板  一般跟小电池关系不太大。
我接到此板  首先想到的就是  io 拉低 绿线的  那个引脚。  io型号为 nct5577

可看到30脚为 拉低绿线脚、
一般情况下 南桥 回slp_s3正常之后。 io就会拉低 ps_on
不触发开关针  io  就拉低了绿线
1,要么io  本身有问题。
2.要么南桥回slp _s3提前了。南桥触发模块有问题
首先想到这两种可能性比较大。
想先换个io试试。  翻边了料板。竟没找到这个io
此时突然想起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也是关于绿线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5487-1-1.html
他的这个是  有时拉不低  绿线。  我的是自动拉低绿线。虽然故障相反  但原理上讲  故障还是挺一样的。
那就用他的这个方法试试吧。
先把 io 的30 脚挑起。
然后找个NPN三极管。 先将e脚接好地。把31脚SLP_S3脚飞根线到三极管饿B级控制级。再把30脚PS_ON
拉根线到三极管的C级。
原理  ;只要南桥SLP_S3电压为高。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拉低 c级的ps_on  .
.区别就是之前是让io拉低的绿线。 既然怀疑了io有问题。就不让io拉低绿线了、直接让南桥会的SLP_S3直接拉低。
此贴也能证明之前的那个精华帖 用此法的效果。 既能节省成本。又能快速秒杀。何乐不为。。
说的比较详细  只适合新手啦   老手勿喷
修复效果图

编贴不易。给点动力

网友:
你说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
好帖 简单迅速修理

网友:
这里io芯片30脚推测是连接上啦电阻一端到5vsb电压测试点

网友:
这种路通板不触发 一般都是IO旁边的电阻有问题 要么就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
适合于IO内部PSON 模块坏。

网友:
此方法看上去可行哟,下次碰到尝试一下

网友:
客户只在乎结果

网友:
slp-s3#不要降压就跟b级连吗

网友:
又是改装高手这个帖子我收藏拉 我上次也搞个几张你这个问题但是搞不好哎

网友:
楼主这个真是活学活用的好例子啊    头脑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