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100 la-c771p good backup

楼主(2016-05-19):
lenovo ideapad 100 la-c771p good backup

+20

网友A(2017-10-11):
你那机器是什么系统,我这台做WIN7蓝屏A5,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机器是什么系统,我这台做WIN7蓝屏A5,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

你那台机器处理好了没,我这个是进水修好了之后就这样了,客户说他原先是win7的,换板了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