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4HR悲催维修

楼主(2016-05-19):
今,修一台ASUS K54HR的机器,故障为有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后,发现板号为K54LY REV 2.1的

通电后,测的有3.3V待机电压,而无5V待机,但也是正常的,此机本就是先有3.3V,开机后才出5V的,所以不管
即然不开机 ,则按不开机主方法修
1.测EC的供电,有3.3V正常
2.测EC的复位,为0V不正常
查复位从何而来,查其来源

为了好看一点,我画了一个草图,也就是EC复位产生的原理图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EC的复位是由R3204以及C3011产生的,也就是当EC的供电有了,延时产生EC的复位,而刚才我测的EC的供电是正常,那么,肯定是EC复位相连的元件不良或是EC本身坏,既然没电压,那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看阻值正常不正常了,测得此处阻值为10欧左右,看来是短路了,只能一个一个断开了,短路当然是电容什么的容易坏,没想到当断开第一个电容的时候,阻值竟然回复正常了,运气真好
这就是断开的那个电容C3201的位置图

于是换了一个上去

搞完之后,再次通电后,自动触发到0.6A左右不动了,晕死,本以为这样就好了,没想到,还有问题,让不让人活
还有问题,那就测吧,测了一遍供电后,都正常,
再测平台复位,发现只有2.5V,这明显不对,心想这不会又是什么元件拉低了吧,于是再断,断了一遍下来,平台复位还是偏低,看来是PCH有问题啊
于是上BGA把PCH取下,取下后一看,掉点了,还好不多,只有两个实点,补吧

补好后,再上绿油,烤干

重植PCH,植好后

再次焊回主板

弄完以上后,再次通电,自动开机到亮机,等等,这是什么情况

外接竟然花屏,看来显卡也有问题,找了一下没有显卡,只能等了
这ASUS的问题也太多了点吧,修的太烦了,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最后上传BIOS
K54LY MAIN BOARD REV 2.1 原机独显BIOS OK(显卡216-0809000

网友A:
看到华硕就头疼 现在 电路图也没有  只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华硕就头疼 现在 电路图也没有  只有点位

有点位图就不错了,要是什么都没有,那就惨了

网友:
点位图、图纸齐全都好搞

网友B:
这机器待机只出3V不出5V吗?我有一片板,待机是出3/5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待机只出3V不出5V吗?我有一片板,待机是出3/5V的。

这机器待机是只有3V的,真没5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待机是只有3V的,真没5V的

同样受控于EC的86脚VSUS_ON_R信号,不同X455等机型的有两个开启控制信号。不应该。

网友B:
我手头有一片一样的板,拆机无修正常的,也测试是有3/5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受控于EC的86脚VSUS_ON_R信号,不同X455等机型的有两个开启控制信号。不应该。

但是我这台机器,待机真的只有3.3V没5V啊,而且复位修好后也可开机啊,这是什么道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有一片一样的板,拆机无修正常的,也测试是有3/5的。

为何3.3V出来了,而5V没有呢,有可能还是EC少复位的原因吗,那为何EC少了复位,还有3.3V呢,搞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这台机器,待机真的只有3.3V没5V啊,而且复位修好后也可开机啊,这是什么道理呢

重新看了点图,5V的开启受控EC的80脚+5VSUS_PWRON,但我手头的板是待机都出来的,板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看了点图,5V的开启受控EC的80脚+5VSUS_PWRON,但我手头的板是待机都出来的,板号一样。

难道这机器有两种开启方式

网友:
是呀,同机型同板号同版本号应该是一样的吧?但复位不正常的情况下测量是不准的,没正确读取BIOS配置脚位。

网友:
这机子,问题真的,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板问题虽多,但对于泉泉哥是小CASE

网友:
同一款机器,待机电压会不同。

网友:
现在华硕的用料和做工差了,好多不稳定的机器好难修。

网友:
最后这花屏就是显卡引起的问题吧泉泉哥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显卡有没有上BGA

网友:
华硕机器是毛病多  昨天客户拿来k55vm 上次花屏给他换桥好的  又花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了这么多 我只想问楼主到底收了多少钱   换的桥  修的开机电路   加焊的显卡  不收300的话 都对不起手工

我只负责修,其它的归老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