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提问]请问“AP电源”中的“AP”是啥意思?

楼主(2016-05-19):
我买了《iphone手机速修手册》,第8页中出现“AP电源”字样,请问"AP"是什么意思?是两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吗?谢谢

网友:
主CPU的意思

网友:
运用部份主cpu

网友:
ap法师啊,这都不知道,坑

网友A:
AP是application  processor简写。应用处理器的意思 与之 对应的是通信处理器,也就是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是application  processor简写。应用处理器的意思 与之 对应的是通信处理器,也就是基带

CP或BB才是基带

网友:
你没看明白5楼的回复,“与之对应的是通信处理器,也就是基带”

网友:
AP是CPU啊!

网友:
就电源的意思,PMU芯片

网友:
是你没搞明白,版主的意思是与AP对应的是基带,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