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仁宝点火回路小电流经典维修

楼主(2016-05-19):
经过徐总,老覃,饼哥,黄船长和强哥的调教后,历经艰辛终于可以修3v5v板了。这是一块N修板,已经被搞的体无完肤,待机芯片附近板层已经严重变形,缺少芯片,场馆等。不过只是修3V5V待机一些无关紧要的芯片可以不用管。下面是板号
外观检查过后开始打值各大电感,3V5V电感,桥供电电感,总线供电电感,内存供电电感,CPU供电电感,充电电感....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再测量各个PWM电路的上下管G极阻值也正常。最后测量公共点对地值460正常。开始上电.待机电流0.04有点偏大。测量公共点只有4.6v电压偏低,说明公共点是小电流的(因为这款机器有仁宝特色的点火回路电路).引起只有小电流公共点的原因①公共点短路②点火回路电路问题。下面分析如何产生大电流公共点。

要想产生大电流公共点,PQ9G极要小于S4.5VG极要为低电平PR50PR58就要分压,PQ17就要导通。PQ17导通条件是PACIN要为高电平.ACON不被拉低.PQ41要截止.PQ41B极受控与ACOFF(此信号由EC控制正常为低,但是现在EC还没有工作可以忽略此信号)实测PR64一端为高电平,一端为低电平。断电测量22K电阻正常,说明是ACON拉低导致的,追查其来源:
ACON一定不能被拉低。PU1正常情况下5脚>6脚,7脚开漏输出经外部上拉。实际测量5脚<6脚(明显就是小电流公共点不正常导致保护)此时+-输出低电平,拉低ACON点火回路已经启动,所以不是点火回路电路本身问题。
那就有可能是公共点有微短路或过流拉低小电流的公共点(实际不是短路导致)。观察待机电路附近板层严重变形加上MOS馆焊盘已经底漆脱落。请看下图:
因为待机电路被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先从待机电路开始入手,首先考虑到这个电路拉低的公共点。断开公共点隔离点, 再次上电,测量公共点电压已经恢复正常,证明后级引起拉低。打值隔离点PWM这端阻值420也正常。此时已经陷入僵局没头绪。去问强哥(人称光头强,昨天给我一个坏芯片,让我走了好久弯路,说多了都是泪啊)强哥看了看板说有可能板层变形导致有轻微短路用烧鸡大法试试。说干就干 烧了烧也没感觉有发热的地方。刚好到时间放学了,明天在干。晚上回到宿舍跟舍友讨论了一下也没啥好的思路。躺在床上回想这个故障会是那里问题,(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早晨起床后精神气爽,裹着被子还被咬了一身包,也是没谁了)早晨
到了教室就开始修这块板子。把两路的上管拆掉补上隔离点后再次通电发现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说明不是芯片短路拉低的公共点。换上好的上下管后上电测试,第一次正常,再次上电故障又还原了。再次上电这回请出示波器5V电感后端有瞬间波形,电压正常。把方向转到了芯片上,因为有瞬间波形 芯片的条件一般都是没问题的,怀疑是芯片有问题,换上新的芯片和上下管后故障依旧,也是只有第一次是好的 第二次就不行了,内心接近崩溃。还是查查芯片工作条件吧。

VIN:19V正常,EN5/EN3:7.5V正常,VREF2:2V正常,VREG5:5V正常。VREG3:3V正常,V5FILT5v正常,EN2/EN1:一个0v一个5V不正常?检查后发现PR105缺件,经过分析数据手册引脚定义得知此芯片EN2/EN1脚悬空也可以开启PWM,小电流公共点给待机芯片,芯片会自动开启通道1PWM电路,小电流公共点带不起PWM电路负载会被拉低,会导致MAINPWON也被拉低,导致产生不了大电流公共点。
因为自己的大意马虎,没有及时从最简单的条件开始入手。
啰啰嗦嗦一大堆,修板累,写帖子更累,请大神们动动手指加加分吧。

网友A:
以后还是得先注意外观

网友B:
学习了。。以后还是要细心修板想你学习

网友C:
唉。难怪我修不出来,还是不够细心啊

网友D:
学习了。。以后还是要细心修板向你学习 李大神 多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还是得先注意外观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以后还是要细心修板想你学习

我不想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难怪我修不出来,还是不够细心啊

谁也没往条件的方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以后还是要细心修板向你学习 李大神 多多发帖

冯总,咱们以后还得多交流啊

网友:
不错分析的刚刚的

网友:
不错分析的刚刚的透彻

网友:
修板细心点好些,思路也很重要

网友:
这么老的本,,,

网友:
分析的想到到位啊不错

网友:
来学习学习,分析的很仔细啊~~~

网友:
学习了 细心少走弯路

网友:
以后还是要细心修板向你学习

网友:
分析得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说了半天就像梦游一样。。。

网友:
都是按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