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 瞬间掉电 修到怀疑人生!!!~~~

楼主(2016-05-20):
这些天 技嘉板 坏的特别多
拍到照的 就简单说下
有点乱

技嘉B75M-D3V    2.0

瞬间掉电   IO 125-128脚 VIN1-3  检测出问题   这里就不多说了
弄好  还不过内存
测 内存118  238脚 其中一个 没电压 断路。

显卡插槽相应脚 飞线过去。
正常点亮

2 技嘉H61M-DS2  反复重启

技嘉反复重启故障涉及很多
修多了 按感觉   抓好 它每次重启的 时间周期
有时候 区分起来 是掉电引起的 还是缺供电或信号引起的
有很大的帮助(对新手而言)
这一两个月来  修的技嘉H61 3-5秒钟重启的 就只有一个没修好  修到怀疑人生 都修不好 其他的 都修好
技嘉还有个 B75 瞬间掉电 也还没修好 也修到 怀疑人生
看来是要买个示波器和检测卡了 不知道 示波器对瞬间掉电有没有帮助
好了  不吹水了
这个 测  各大供电 重启瞬间
CPU 没电压  其他电压 正常
按经验
直接刷BIOS   CPU  电压出来了
但是还不能报警

测 VRMPG 1.32V  拆掉 管子 一样

宏基 大神曾经 直接拆掉这个电阻OK   我也就这样了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VRMPG 有3.3V了   正常点亮

3 技嘉 880G-USB3

故障奇葩
一开始 不复位  修好了有好几天了 忘记了 好像是修了哪里 就复位了
这个不重要  关键是  复位后 它 乱跑码  还拍了视频
没时间放上来了
跑码 特别快 特别快的那种
看到这个 直接就把晶振换了  不行
搞来搞去  换个CPU  跑码就不快了
140   和250 CPU  没过内存前的跑码都不一样的
刷BIOS   能点亮 但是 点亮 不能复位
点复位会卡在F5 再重新开又不行
然后 对调BIOS  又能点亮 复位又卡F5
奶奶的  上BGA  一炮轰了 南桥  就正常了
两个U 都能点亮  也能正常 复位重启 起初还以为 BIOS 老爱坏。
不过两个U  没过内存前  跑码还是不一样  我的140  前段的码还是跑的特别快
好几天了 也还没见返修

F2A55M-HD2

也是乱跑码  一开始就跑71 81等 乱嘛
刷BIOS  好

B75M-D3V  2.0  瞬间掉电

这个B75跟上面 第一个B75  是一起来的

来的时候 也是瞬间 掉电
B75瞬间掉电 不好搞呀
要么 秒杀 要么 完全没思路呀
拿到手  把IO 那VIN2 做了
多次试机能点亮  交出去了 第二天又回来
  强制上电 电压正常呀 难道不强制上电的时候 VIN1 VIN2 VIN3 还是会错?
NND  把VIN 几个电压 当VID 组合一样
去VIN1 留2和3 或 去VIN2 留1和3 去VIN3 留1和2 去VIN 1-2 留VIN3 ...
都快要死的感觉....
怎么弄 其实 检测 都是2V 左右 并无差太远
IO 换过了  但是这种 掉电  跟CPU 那边貌似不太关系
拉低IO  PWOK  也没见咋地
CPU IC   RT8120D 该换的都换了 快怀疑人生了
可爱的pfvl2008 小炮兵说 可以尝试把ATXPG 拉到PWOK 尝试下
准备尝试
发现了这个

PWOK1 被取消了  取用ME_PWROK

论坛找到了一摸一样的图纸  不可能错呀
咋地 就找不到这几个管子呢
跟着VCC1_05ME 怎么扫 都扫不出来
整个板子 所以位置的管子都点遍了 都找不到这仨管子 你妹的
又开始怀疑人生了

狗血的 原来藏在  COMS 电池扣 底下

表笔 点了几下 那几个管子 跑码了
不管了 把ME_PWROK  那两个 三极管 都换了
多次 试机 OK  不掉电了!
能开机跑码了  交出去2天 要是再返现 判他死刑  !

手头上 还有个 B75M-HD3  也是瞬间掉电 还不知哪里问题  朋友的板 *脏话* 整死人呀

基础不好  能戳的戳 能蒙的蒙
喝了点酒  写的不好 有过激的请见谅
拍砖的 砸吧

BIOS 台湾网站 有下载   图纸 论坛自己找!

补充内容 (2016-5-23 14:38):
最后 B75M掉电 返修了

 会员1948902元2022-11-15 22:21

网友A:
atxpg是电源好吧?为啥接到pwrok?

网友:
有点乱。没理清。

网友B:
第一个板子   118 238 。其中一个没电压 。。把118 和238  直接相连难道不行?

网友:
经验啊,不得不加分

网友:
都是经验贴啊,学习了。

网友C:
必须点个赞,楼主的技术已经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最近我也喜欢上了修技嘉板,前天修一张H61的时候,也是瞬间掉电,搞来搞去都不见效,直接把VTT_PG和VTT_EN信号的三极管都换了,四个三极管,换前面的两个,它居然神奇地亮机了,我修过许多张板都是这两个信号问题引起的掉电,不定时重启等故障,那几三极管成通病了

网友:
讲的好,都是实践悟出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D:
个人感觉H61的不好修。

网友E:
节日快乐 朋友们 有花送花 有爱送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板子   118 238 。其中一个没电压 。。把118 和238  直接相连难道不行?

这样相当于,smbus短接,传输信号时   时钟和数据会错落的

网友:
楼主修板经验技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相当于,smbus短接,传输信号时   时钟和数据会错落的

我看电压  都一样  ,以为 可以直连

网友:
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G:
期待你的B75M-HD3,手上有一块一样的触发掉电循环重启。95836的EN没有电压,是由于U1(324)的10脚+输入电压偏低,只有0.3V。后来找到问题,分压电阻旁贴片电容漏电拆了就好了。现在CPU电压也有了。还是触发掉电,但是用万用表表笔点着U1的9或10脚偶尔可以正常亮机。没头绪了

网友:
5.20没在家过节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atxpg是电源好吧?为啥接到pwrok?

其实就是 想直接给 PWOK 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板子   118 238 。其中一个没电压 。。把118 和238  直接相连难道不行?

两个脚 一个SMBCLK  一个SMBDATA 显卡也有相应的脚可以飞那边相应的线  两者不能直接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点个赞,楼主的技术已经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最近我也喜欢上了修技嘉板,前天修一张H61的时候,也是瞬 ...

8620的IO 都是由IO 控制的EN  有时候老会怀疑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节日快乐 朋友们 有花送花 有爱送爱

你依旧是最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期待你的B75M-HD3,手上有一块一样的触发掉电循环重启。95836的EN没有电压,是由于U1(324)的10脚+输入电 ...

我的这个也还没修好 有点怀疑桥挂了 有空再拿出来研究研究

网友:
恩 么得办法

网友I:
哈哈 一样 反正也没什么事

网友:
有这个耐心去修主板历害

网友:
加分是必须的,楼主威武,这修板修得杠杠的,小白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哈哈 一样 反正也没什么事

版主  能帮我 弄个华硕 H61M-D rev1.01 的BIOS吗 我不会分解 官方下载的是CAP文件

网友J:
楼主你那一块三极管在CMOS电池下面的主板,故障是瞬间掉电,请问在瞬间掉电的时候能量到比如内存,桥,总线,CPU电压吗,还是掉电很快?后来你又处理了ME_PWROK,是因为这个灰色线到IO的复位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那一块三极管在CMOS电池下面的主板,故障是瞬间掉电,请问在瞬间掉电的时候能量到比如内存,桥,总线 ...

基本量不了电压   万用表
那个是去到A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  能帮我 弄个华硕 H61M-D rev1.01 的BIOS吗 我不会分解 官方下载的是CAP文件

基地里就有

网友K:
B75M-D3V  2.0,难道不能短接R514,直接由pwrok1给信号吗?

网友:
修量挺大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B75M-D3V  2.0,难道不能短接R514,直接由pwrok1给信号吗?

你这个提议好 下次再碰到就这样搞搞看

网友:
楼主的CPU散热器哪里搞的啊,太个性了

网友:
H61系列的板子,特别是技嘉的板子,真心不好修。特别是CPU供电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两个脚 一个SMBCLK  一个SMBDATA 显卡也有相应的脚可以飞那边相应的线  两者不能直接连

今天看了 这个 案列  ,  总算解决  了一个技嘉的板子 ,还是 我自己的问题 板子是P61,也是内存不过 ,内存插槽的 118脚无电压,当时想都没想 ,就把118脚 和 238脚相连 ,结果 还是 内存不过。。。现在解决了。。。。

网友:
能修H61的都是大神、应了你那句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以后我们就可参考了

网友:
你们修起主板怎么就这么好修呀

网友:
楼主那好多台板

网友:
  IO 125-128脚 VIN1-3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藏在电池地下没有图纸的话这个真的不好搞

网友L:
请问一下大哥 我小白 vin 1   2  3  这个是IO的信号吗? 他这个是干什么的可以讲一下吗谢谢啊

网友:
楼主你这运气,杠杠滴,要是我多会疯了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一流啊

网友:
最后一个ME_PWROK 不正常。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一下大哥 我小白 vin 1   2  3  这个是IO的信号吗? 他这个是干什么的可以讲一下吗谢谢啊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3003

网友:
连大师傅都修到怀疑人生了。。。淡定淡定师傅!!!很想做你的学徒啊!

网友:
好经验支持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 想直接给 PWOK 电压

我看也可以

网友:
不错继续发扬光大

网友:
技嘉杀手吧,第一块板子是内存槽旁边的小电阻断路了

网友:
这么多技嘉经验贴,修到的话可以参考参考,加分支持!

网友:
牛A与牛C之前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我等只能膜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H61的不好修。

H61确实不好修,但是以后都是H61的了,还是得不断的进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这个技术的确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