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TX650 vga接口能用 DVI转VGA不能用怎么检修

楼主(2016-05-20):
(图片)

网友:
DVI的第8脚  和C4脚  没有对地阻值   也量不到 通到哪里

网友:
显卡也是门学问啊

网友:
DVI是不是数字显示?C=VGA是模拟显示?

网友A:
看看是不是DVI 接口没集成VGA信号    如果有找dvi接口的VGA 行场同步 和三基色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DVI 接口没集成VGA信号    如果有找dvi接口的VGA 行场同步 和三基色信号

这个怎么量啊   我修手机的  这个不太懂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量啊   我修手机的  这个不太懂    能详细说一下吗

百度DVI  24+5

网友:
有的DVI转接头必须带+5的转接才行…………

网友:
DVI有三中   DVI-A   -D   -I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dvi-i的  现在新出的 都很多是dvi-d的 就是没有边上4针的了 你要对清楚是哪一种 dvi-d的可以插上dvi-i但是不能用因为没有那四个脚   反之是不行的  可能你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
就是DVI-I的

网友:
jjnnnhje补习

我的泪为谁飞 -4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