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TPS51427待机迷惑住了,条件都有,为什么不出电压?

楼主(2016-05-20):
先上图:

dell 进水机,待机0.0045A,查无3.3和5v待机供电,芯片是51427,有脏东西但没有明显腐蚀,清理加焊问题依旧,图中看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啊。供电、线性电压、参考电压都有了,但开机瞬间驱动波形都不跳一下。BST脚电压4.8应该比较低,因为没有一样的芯片,换了个都说可以带换的isl6237,全都一样。

这种情况,只能原型号更换了吧,有不对的条件吗?

--------------
有朋友指出en1没有,怀疑pq30拉低,刚才测量,pr104电阻806K没问题,如果拿掉0欧电阻pr106,加电en1是3.7v,VL被拉低成4v, 3.3待机实际输出2.1v,  5v没有输出。

pq30 没有问题吧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ODk3NXw4ZGNmMzQzMjgxZjVmMTU3NmI5NGMyYTExOTVkYTY1OHwxNzQ2Mjk4OTMw&request=yes&_f=.pdf

补充内容 (2016-5-21 18:50):
这板子开始我就犯错了,想当然的认为就是待机只有3.3,开机后才出5V,而且在我直接断开控制EN1的mainpwon后,虽然en1有高电平但是5v也没出来,更加确认了我的误解。最终还真就是mainpwon被拉低的缘故。
转65楼

网友A:
不用换一样这是可以代换的 DELL什么型号的?

网友B:
EN1  0V 是正常的吗????

网友C:
你那个en1明显不对好吧

网友D:
dell什么机型 进水机器有些往往回坏bios

网友E:
这个后级没短路吧

网友B:
你这个EN2连接到2VREF, 是先开启EN1 EN2延迟开启。所以 你要查EN1为什么是0V

网友:
你把i能测到的电压,都列出来让大家看看,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F:
EN1都不正常,由VL上拉,查PR804

网友:
en1开启0v 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以后还是要细心修板向你学习

网友G:
看楼上en1无开启信号啊!还是在找找看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检查一下EN1  EN1经5V线性上拉  为什么还是0V的

网友:
EN1 虽然是VL上拉 但是他也是有下面的三极管控制的 EN1 0V应该往这里查查

网友H:
这样情况的机器我修的也比较多,楼主可以抓一下上管的瞬间的方波的波峰看够不够20V的波峰,不够的话就换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

网友I:
这都不会?查PQ30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一样这是可以代换的 DELL什么型号的?

M101 一个小本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B:
EN1  0V 是正常的吗????

这个说不好,EN1开启5V待机,不知道加电后这个待机出不出,但是3.3应该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en1明显不对好吧

可能en1是后出来的呢?起码现在3.3应该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后级没短路吧

后级没有短路,这个测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什么机型 进水机器有些往往回坏bios

这个真不知道,不过en2开启有了,3.3应该先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EN2连接到2VREF, 是先开启EN1 EN2延迟开启。所以 你要查EN1为什么是0V

这个顺序?那谢谢您,我查查看。
不过现在的情况,en1虽然没有,en2倒是先出来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会影响,可以往这个方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F:
EN1都不正常,由VL上拉,查PR804

我查查看,不过有没可能此时没有开机,是MAINPWON拉低en1的呢?

网友:
你先给en1 一个高电平,试试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看楼上en1无开启信号啊!还是在找找看吧!

en2有,如果此时en1没有也不会开启en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都不会?查PQ30这边

我没考虑en1这边,总觉得en2有了,起码3.3应该先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情况的机器我修的也比较多,楼主可以抓一下上管的瞬间的方波的波峰看够不够20V的波峰,不够的话就换升 ...

上管哪个脚的波形?我只抓了G级,啥动静都没有。D级是有持续18.5V的。您说的升压二极管指的是bst级的吗?没有啊

网友:
bios也能影响侍机吗

网友K:
这个问题 我想还是被拉低了 你图纸给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 我看到下面还有一个PQ30开关作用的 是不是导通了拉低了  上拉线性5V的  正常来讲是被拉低了 而不是芯片本身坏 你图纸给出来我们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L:
EC的开启条件没有到达待机电压主控,查EC吧

网友:
会,不过很少,新机器都会,老机器很少会

网友:
查输出供电的反馈电阻有2组

网友:
断开VL5V负载试试,或者这个VL5V用外接电源试试,华硕机器碰到过。虽然没短路,但是这个5V电流稍大一些,也会造成3,5V异常,也是修了半天才修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EC的开启条件没有到达待机电压主控,查EC吧

从待机芯片看,还有什么条件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 我想还是被拉低了 你图纸给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 我看到下面还有一个PQ30开关作用的 是不是导通了拉 ...

我重新编辑了主帖子,pq30好象没问题啊

网友:
有那位高手说对了吗,修好没有呀

网友:
先修EN1查这一块电路  先不要管EN2

网友:
引用 网友J:
en2有,如果此时en1没有也不会开启en2吗?

那en2会不会低电压才算正常导通啊

网友K:
mainpwron拉低了吧 断开这个0欧姆电阻打一下它的阻值 电阻左边的阻值 然后再上去看下是什么情况  排除了芯片本身 肯定就是被拉低了呀 看去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说不好,EN1开启5V待机,不知道加电后这个待机出不出,但是3.3应该出啊

逻辑思维不对,有的PWM一路电压不对会影响另一路正常的,不是说其中一路有开启信号就一定会出电压!

网友:
BST4.8在没有PWM输出时是正常的,因为进水重点测设置参数相关的外围电阻。

网友M:
为什么会是18.5v,你想过没,是仁宝的吗,你ad是19v吗

网友:
查后级短路没? 可能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K:
mainpwron拉低了吧 断开这个0欧姆电阻打一下它的阻值 电阻左边的阻值 然后再上去看下是什么情况  排除了芯 ...

0欧电阻两侧都打值都没问题,摘除这个电阻,VL直接提供EN1,但这样也没有出来5V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会是18.5v,你想过没,是仁宝的吗,你ad是19v吗

是啊,我总是把电源调到19V/5A,对于仁宝,这里18.5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EN13.7V正常吗?

网友:
原来这个EN1是没有开启电压的,怀疑是mainpwon拉低所致,后来是断开之间的0欧电阻才有的3.7的开启电压,但是最终电压也没出来。
可能还是mainpwon有点问题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一个相同型号的试一下吧

网友:
楼主,订个芯片来看看呗!

网友:
断开3 5 V后继呢?

网友:
vin 18.5V 正常么 查查PR87 0电阻阻值偏大也会引起带不动,如果PR87没问题,那就mainpwron嫌疑最大,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板子顺便查查隔离电路有没有真正的过去

网友:
EN电压不对,不会启动芯片工作的把

网友:
EN1是19分压得到的给供电芯片提供自身开启信号,看看吧就是开启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啊,我总是把电源调到19V/5A,对于仁宝,这里18.5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保护了,保护隔离都没过,你查查吧

网友:
不好修啊.反馈正常吗

网友:
先上图:

dell 进水机,待机0.0045A,查无3.3和5v待机供电,芯片是51427,有脏东西但没有明显腐蚀,清理加焊问题依旧,图中看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啊。供电、线性电压、参考电压都有了,但开机瞬间驱动波形都不跳一下。BST脚电压4.8应该比较低,因为没有一样的芯片,换了个都说可以带换的isl6237,全都一样。

这种情况,只能原型号更换了吧,有不对的条件吗?

--------------
有朋友指出en1没有,怀疑pq30拉低,刚才测量,pr104电阻806K没问题,如果拿掉0欧电阻pr106,加电en1是3.7v,VL被拉低成4v, 3.3待机实际输出2.1v,  5v没有输出。

pq30 没有问题吧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ODk3NXw4YTk3Y2RiNWZiNjM0ODMxNTUzZWIyYzk1MWU2NGIwNnwxNzQ1NjE1OTAx&request=yes&_f=.pdf

补充内容 (2016-5-21 18:50):
这板子开始我就犯错了,想当然的认为就是待机只有3.3,开机后才出5V,而且在我直接断开控制EN1的mainpwon后,虽然en1有高电平但是5v也没出来,更加确认了我的误解。最终还真就是mainpwon被拉低的缘故。
转6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