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服务器主板GA-6UASV2前面板接线

楼主(2016-05-20):
近日得到一快联想服务器主板GA-6UASV2,带E3-1220V2的CPU,想装到家用机箱,不知道前面板接口F_PANEL接线,谁有图或者说明书发一下。

网友:
已经找到了

网友:
这么好的是怎么收到的

网友:
开关应该好找

网友:
单位监控淘汰下来的,12年的机器,现在的问题是,主板不带声卡,手里有一块创新PCI128D的声卡,插上去安装驱动都正常,就是没有声音,不知道什么原因。
接脚 信号名称 定义
1  PWLED+ 电源 LED 信号正极 (+)
2  5VSB  5V 待机电源
3  NC  不连接
4  ID_LED+ 不连接
5  PWLED- 电源 LED 信号负极 (-)
6  ID_LED- 不连接
7  HD+  硬盘 LED 信号正极 (+)
8  F_SYSRDY  系统前面板 LED 信号
9  HD-  硬盘 LED 信号负极 (-)
10  SYS_STATUS- 系统状态 LED 信号负极 (-)
11  PWB+  电源按钮信号正极 (+)
12  L1_ACT LAN1 活动 LED 信号
13  PWB+_GND  接地
14  L1_LINK- LAN1 链接 LED 信号负极 (-)
15  RST_BTN-  复位按钮信号负极 (-)
16  SENSOR_SDA SMBus 数据信号
17  RST_BTN_GND 接地
18  SENSOR_SCL SMBus 时钟信号
19  ID_SW+ 不连接
20  CASE_OPEN- 不连接
21  ID_SW_GND  接地
22  L2_ACT LAN2 活动 LED 信号
23  NMI_SW- NMI 开关信号负极 (-)
24  L2_LINK- LAN2 链接 LED 信号负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