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U盘主控如果坏了,直接买一个同型号的主控焊上能用吗?

楼主(2016-05-20):
   经常遇到U盘的主控坏的,例如零容量,I/O输入输出错误等,像这种情况 主控芯片里面是有程序的来管理FLASH的存储和读取,那也经常有人说换主控,我想问的是  如果找到一模一样型号的主控芯片换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关键是原来的主控有程序 ,我们买的主控芯片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
据专家说 主控里没存啥 坏块信息存在闪存里
那么直接换一个通型号的也许是可以的

网友A:
只有FLASH芯片没坏,换上去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FLASH芯片没坏,换上去是可以的

你换过了吗?

网友:
换过的,只要FLASH没问题可以读资料的

网友:
换个相同的主控是可以的

网友:
u盘的主控型号太多,不好找

网友:
0容量  IO错误 ,多数会是 固件掉了, 固件存在 flash 里面,换主控还是一样的效果, 这样的要资料只能拆flash 芯片用pc3000 flash 或者 FE 读取重组, 如果你运气好,运气好,运气好,遇到主控发热的,flash不发热的,换主控芯片或者拆flash芯片到好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主控板上,而且固件又没掉的话, 那恭喜你,你要的资料都在的,
想尝试的同学可以买两个新的一样的U盘,调换一下flash ,就知道可以的了

网友:
说一下个人的感受,曾经换过联想的U盘,主控坏,换同一批次的U盘主控,数据正常。但是换的不是同一批次的不行。其他的U盘,换相同的主控没有成功过

网友:
主控物理故障多数表现为不识别,用芯片精灵无法检测到主控型号和FALSH ID,这种可以更换主控来解决。而零容量多数都是U盘的编译器固件坏了导致的容量丢失,只有拆芯片来分析重组。

网友:
一般能用,但数据不一定能在!

网友:
要保证主控与原来的一样

网友:
要同型号的主控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有些芯片有版本号的区别。

网友:
这么多型号  。怎么备件。

网友:
如果是零容量,I/O输入输出错误,这种换主控是不可以,因为这两种故障,说明主控还是没有大问题的,一般主控坏会出现下面这几种现象:
连接电脑上没有反应,发烫,连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我有一个固态盘,不认盘估计主控坏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相同信号,相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