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电保护,短路了 换了场馆 和电容还是短。。。

楼主(2016-05-20):
新手  求助 场馆和电容都换了 还是短路,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去掉显存的上管就不短了,怎么回事。这个场馆没问题的。。。 还可能是哪里短路了。有可调电源 不知道烧鸡怎么用。。 求指导。。。

网友:
我想用烧鸡试下,, 但是不会接哪里?

网友:
请找专业维修人士来帮你解决,有些东西自己是搞不定的,不然要那么多个行业干什么用呢?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可调电源正极接电压那端,负极接地1V左右开烧。看下显存下管正常吗?或者芯片

网友:
先把GPU取下再量这样比较好判断!

网友:
把核心和显存供电ic拆下,也有这两个短路引起的保护

网友B:
核心和显存供电io拆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正极接电压那端,负极接地1V左右开烧。看下显存下管正常吗?或者芯片

正极不知道接显卡的哪里。。。 详细一点。  谢谢啦 还有就是可调电源烧的的时候怎么不可以调电压只可以调电流,电压只有0点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和显存供电io拆下

我先试试看  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极不知道接显卡的哪里。。。 详细一点。  谢谢啦 还有就是可调电源烧的的时候怎么不可以调电压只可以调 ...

那是因为短路严重所以不能调

网友D:
拆电感,如果后级短,一般是显存 ,跟核心问题,这个不能随便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短路严重所以不能调

难怪呢  谢啦

网友E:
不排除显存短路啊!!再说有没有稳压电源,烧一下就知道了。摸得时候小心点。刚给电也别给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电感,如果后级短,一般是显存 ,跟核心问题,这个不能随便烧呀!!!!

对对!先拆电感,把这个忘了。拆掉电感直接量对地阻止。

网友:
但是后极因为显存的存在就算量出对地短路也说明不了什么,拆显存。对了以前显存坏了直接拆掉然后是怎么弄后面的电容啊还是电阻啊。就是屏蔽这块显存然后让他继续能工作。原来的老师傅们会。但是现因为成本啊,时间啊什么的考虑一般维修修道显存坏就放弃了。也没人教教。有没有大神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排除显存短路啊!!再说有没有稳压电源,烧一下就知道了。摸得时候小心点。刚给电也别给高了。。

有电源的 短路太严重? 调不了电压。 可以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