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恢复

楼主(2016-05-20):
自己用的一块硬盘出问题了,现在在挣扎中,如果放弃恢复,之前的花的时间和精力下载来的电影资源就白费了。

最开始是windows7系统说虚拟内存不足,然后速度很慢,任务管理中查看到,6G的内存被耗到5G多,但又查不出是什么进程占用到这么大的资源。重启后系统对磁盘自检。后来发现是一个分区出错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有提示该分区已经用了多少空间剩多少空间的,到后面慢慢的相关的信息就越来越少。想访问,出“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错误,该分区为仓库盘。在系统的“磁盘管理”中,显示该盘为RAW格式,并且不能通过“安全”来删除相关的用户信息,因为RAW格式的根本无“安全”项目。用了EASYRECOVERY软件,均表示无问题。DiskGenius表示未格式化,基本上已陷入死循环。

现在用软件对该分区进行读写,很容易使系统变死,最后只能重启解决。

现在自己想的是,是不是该分区的文件分配表出问题了?原分区是NTFS格式的,那么这种格式应该有备份的表吧,恢复出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有可能有坏道,你用mhdd扫描下!

网友:
坏道肯定有,打死我也信

硬盘上MHDD了,扫了,位置在0.1%的时候就有了。不是红绿块,也许红绿块还是轻的,它出的是“X”,一个红X,一个蓝块(不知道蓝块什么意思),间隔的,目前扫到25个的数量了,估计下面还有很多

前面上了HDDREG程序给修复下,说是修复成功15个,但再放到MHDD上扫,结果和以前一样的。看来HDDREG根本没什么用

这个3T的希捷盘,当初是从淘宝上拿的。卖家从深圳发的货,我看是上海的才下的单呀。第一次发来的,检测不到盘,发回去换;拖了几天发回来第2只盘,看这个硬盘,一边(用螺丝固定的)居然有一行用激光刻的英文加数字:TPPG TPS.......玩电脑20来年,还是第一次看到硬盘上有这样的字符,不懂
在希捷官网查了保修到16年3月,讯宜的货。用HDTunePro检测出来是:CC4H。并且显示该硬盘的序列号全为“0”,检测其它硬盘都正常的。累计通电时间为0,用了几天看到有几项数据的数值都达到了8.9位,似乎这个硬盘用了很久了

又中奖了。刚查了下淘宝上卖盘的店,已经关门了。据上面的保修日期,也正好出了。3月到期,现在才5月

网友:
用dg工具尝试恢复吧

网友:
DISKGEN也是不错的

网友:
目前是,还是想要上面的电影文件的。
硬盘上都是存的国内的高清的片子,喜剧、动作等等,花了较长的时间去下载的。
按目前自己的能力,修盘,肯定要低格了,文件数据就没有了,又要重新去下载

到目前为止,已经4-5个小时了,MHDD还是慢得要命。已经4行X了,正好120个数量。打算检个通宵看看,希望能过去,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坏的,不会2T都有毛病吧。2T后面个区似乎没有问题的,前面将文件备份出来时OK的。

网友:
在MHDD 测试的时候,按键盘向下的箭头,跳着测一下,看后面的有没有坏道,如果是全盘都是间隔着有坏道,那么是其中一下磁头有问题了,不要再反复通电了,会彻底搞废硬盘的,这样的要资料可以开盘换磁头或者用PC3000作分头镜像,恢复一部分资料,, 如果只是前面部分有坏道 后面都是好的,,0扇区也没坏的话,可以改掉0扇区最后2个字节55AA,,然后在系统下面用一般的恢复软件扫出来分区,直接提取后面分区的资料,,过程很慢的,,当然最好是用PC3000UDMA 一类的工具,

网友:
时间似乎已经24小时了,MHDD仍在龟速中,红X增加到了400个的数量
也许真的要试着跳一下了?

网友:
前面扫到大约是440个左右,没耐心了,于是就按了向下键
当时还是发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跳过去了,疯狂的往下跑,这样就不知道跳过去多少的数量呀

网友:
晕死,为什么MHDD连30%都没有扫到就自动停止了?它也要休息恢复体力?

网友:
这个希捷3T盘,总量为5860533168,为什么MHDD自动将1565565871设为最后一个数?
手动的把5860533168输入,结果还是无效的???
刚刚设为2000000000尚能进行扫描

红X的大概范围给试出来了,起始为6291488,最终大约为6296000,没有作太多的测试,毕竟机器反应太慢,耗时啊。

网友:
晕,只能一段一段的接着扫,需要手动设置
刚可以扫到3000000000的量了

网友:
似乎MHDD对3T的硬盘支持不好啊。
4000000000后面就扫不了

网友:
老兄不要数据能修好都不错了,用这软件在桌面低级格式化后再MHDD扫描!

HDD LLF Low Level Format Tool.zip

网友:
15 楼的老兄你这个是  低格软件吗。

网友:
目前,该硬盘在MHDD能够扫描的范围内,有3大段有问题。
其中2大段全是红X,估计是坏道。还有一大段是红棕绿相间的。
自己都被搞得烦了,还有42000000后面,MHDD根本不能扫描呀,心里没底,里面是不是还有坏道

网友:
要数据,你还一直扫描干什么,如果磁头有问题,那你的盘不是伤的更重?

网友:
你扫描毫无意义啊,已经知道了 有坏道了就想办法恢复呗,你就算扫描完了又能得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