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控制板上的帖片元件,怎么读参数

楼主(2016-05-20):
这个贴片元件是二极管还是电容,什么参数。

网友:
C肯定是电容

网友:
一般都是在网上查。。。

网友:
C是电容D才是二极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容

网友:
有图纸看下最好,没有量电压

网友:
图中是电容啊 tc13是位置号 可以找其他板子上差不多位置的 差不多大小的代换

网友:
如Nic Tantalum Chip Capacitors

10     20S  ----> 10uf   20V  S: production code (制造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