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6-05-20):
大家都知道95280 待机   bios   还有散热器风扇之类的   我今天遇到一个电源小板坏的

网友:
你有一样的小板吗,是怎么排除的

网友:
换小板吗 好多吗? 可能小板的电容不良

网友:
这个之前好像听说也是通病啊

网友:
就是网口那个小板吗。

网友:
电源小板?没遇到过,板子上只有个电源接口过来的MOS管,

网友:
小板坏的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