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50公共点电压跳变维修

楼主(2016-05-20):
机器到手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00 至0.03反复调,初步判断短路保护,拆机量公共点电压阻值正常,那就尝试把各个19V供电的的上管的电感撬开还是一样的,直接接19V到公共点也没有发现大电流,这样可能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测得PQ6 控制脚8点多V至19v跳变跳变,打开图纸PACIN 受ACPRN控制,而且必须是低电平才保证PACIN为高电平,ACPRN也是0v至3.3V跳变,测6251的的条件,DCIN19v正常,,ACSET电压一直在跳变,找到分压电阻,PR18有点发黑,里面换掉就OK.

网友:
不错啊,又捡到好鱼

网友A:
这个是ACPRN为什么要为低电平

网友:
又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不错,修得好,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修机快,点到即止

网友B:
保护隔离进水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CPRN为什么要为低电平

ACPRN为低,PQ19截止,才有高电平的P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进水腐蚀了?

没有进水,是进水的机器,就不用找这个思路了,看你哪里服饰换哪里先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充电芯片不正常工作时acprn是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