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 C455 不亮机

楼主(2016-05-20):
联想 C455 不亮机  电流:0.77A   版号:cft3x v1.1  是BIOS的事么

网友A:
先量一下有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有没有复位!

2楼正解,复位时钟

网友(2017-08-29):
估计是的,我现在也在找BIOS,找到不能下,权限不够。

网友(2020-08-01):
我的也是这个电流  bios2个都刷了  最后一个复位也有   没思路了  amd  就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