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 V131 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5-20):
接到一客户送来一V131  的DELL 笔记本,说是在别的地方修了没有修好,晕死,打开一看傻了,EC  桥  BIOS  等等全部焊过,上迅维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图纸,太新了的机器型号,于是参考DELL N5110,发现EC外围和EC电路一模一样,连电阻编号也一样,真的是见了鬼了,好吧,有图就一定能找出真相了!!!一路追查EC的外围条件,复位,LID  RSMRST  KBC_VCORF ,等等都正常,追查到3D3V_AUX_KBC_VCC的时候发现敌情,电压只有1.8V,这什么节凑,一路追查来源,发现是Q2703转换过来,一路追查发现是排阻RN2706坏了,找了个103替换后能开机了,但是还是不显示,见鬼了,肯定是被上家刷BIOS刷错了导致,在迅维
又下了个BIOS,总算完美修复。。。。。。。。。。。

网友:
上家是三板斧的

网友A:
上家是个二把刀加三板斧

网友:
不错  清晰 简明扼要!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是个二把刀加三板斧

呵呵,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思路非常的好,学习了!!!!

网友:
上家真的是乱搞,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秒杀啊这是

网友:
值得加分,我最痛恨上家乱搞。

网友:
估计没找到图纸,三板斧完事就退货。

网友:
技术啊,二修,上家乱搞很难修的

网友:
上家 也就是个 三板斧,搞桥 ,搞BIOS ,搞 EC。。 老火

网友:
2修机,有时真心不好修!

网友:
二修真的要有耐心和技术

网友:
不错,学习了

pual11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我的泪为谁飞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遇到没图纸的机器 可以参考其他图纸维修

网友:
2修机最怕上家恶意做手脚,一般报价贵一些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杠杠的啊

网友:
事实就是,老实查信号,不要上来就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