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5525

楼主(2016-05-20):
故障不开机,拆机加电测试 无3v 5v 待机电压 , 测公共点无电压,怀疑保护隔离没过 , 图纸走起 ,花了 10分在论坛下了个图纸

一路测量 , 发现acin 为低 , acin 是有芯片pu100的 13引脚 acok 而来  看来芯片没发出acok ,查了工作条件 ,22脚dcin19v,2脚 acin 无电压,此电压是由于
vin 经pr113、pr116分压而来,实测 引脚无短路,vin 有19v , 拆下pr113 测量无阻值 pr116正常,找个210k 电阻换上 ok 。论坛 帮了大忙了 很多资料都是论坛找的

网友A:
没有直接杀充电管理芯片,说明楼主经验老道

网友: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杀充电管理芯片,说明楼主经验老道

我想说的是 我根本没有这型号的 管理芯片

网友:
维修老手修的就是快,很快找到故障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 我根本没有这型号的 管理芯片

嘿嘿嘿,没芯片,逼着你完美维修,被逼出来一件大师作品

网友C:
电阻受潮变质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受潮变质 还是?

应该是进水  附近有 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嘿,没芯片,逼着你完美维修,被逼出来一件大师作品

完全小白  全是论坛资料找的

网友:
我碰到过E445的机子,进水机,跟这个故障一样连电路都几乎一样,也是电阻变大的,这种机器是没法躲避保护隔离的,只能老老实实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