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开机瞬间1a 掉电

楼主(2016-05-20):
dell 1427 开机瞬间1a 掉电  不插cpu 开机会重启一次 各电压正常 小白没有思路大神出出注意 手上也没有cpu代换 intel的cpu没有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A:
这个的AMD的芯片组的吧?北桥是216-0752001?可能北桥不良的,加焊下北桥可能会好的

网友:
最好是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过了 这个 同行 板子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AMD的芯片组的吧?北桥是216-0752001?可能北桥不良的,加焊下北桥可能会好的

不是amd 的哦 AC82GM45

网友:
手头怎能没这种CPU呢?

网友B:
刷BIOS,查南桥复位!

网友:
查南桥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查南桥复位!

3.3v.....................

网友:
可以先刷BIOS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