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应该怎么理解,搞个风扇还这么复杂

楼主(2016-05-20):
  如图:
不能直连吗?

网友:
哪里能直连

网友:
你想说哪里直连?

网友:
接12V满转可以啊

网友:
哪里位置跟哪个位置连?

网友:
把Q108拆了,2、3脚直连

网友:
太吵了,怎么搞回原来 的

网友A:
这个是由U10控制的,其实前面还有信号查看下,主要看13脚

网友:
补上R624就直连了嘛

网友:
接两个电阻分下压就不吵了

网友:
直连的话,无法控制转速

网友:
你动了什么地方 改回去不行了主板上应该还有其他接口 插上也一样

网友:
是温控风扇的,直接连也能用,还带检测的,不是有的主板不插风扇就会报错的

网友:
把R624装上就直连了,问题是这是PWM+SMART电压温控风扇电路。之所以复杂是为了实现电压和PWM两种温控方式。为什么要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由U10控制的,其实前面还有信号查看下,主要看13脚

关键是不理解这个电路

网友B:
额 温控是IO控制的把  可以取消把  然后BOIS也要设置下 不检测风散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 温控是IO控制的把  可以取消把  然后BOIS也要设置下 不检测风散即可

不行的,会全速转,吵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会全速转,吵死了

可以改下  增加限流电阻  就不会全力了

网友D:
直连也是能行的, 全速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连也是能行的, 全速转动

就是不想全速的,

网友:
可以直连呀  不怕声音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