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v不开机

楼主(2016-05-20):
本人手里有一台华硕x450v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待机0.22待机偏高 待机芯片发烫 经过测量  ec短路烧了  更换新的ec上去现在 待机有5v 无3v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线性电压有没无短路测了没

网友A:
这机子本身待机就是只有5v没有3v的啊,不用这么纠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本身待机就是只有5v没有3v的啊,不用这么纠结吧

不是吧   3-5待机下就应该有的  我以前修过

网友B:
3楼回答是对的,这机器待机就是只出5V没3V的,查触发跳变信号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回答是对的,这机器待机就是只出5V没3V的,查触发跳变信号如何?

我看论坛上有人这样说  待机有5V  不触发PM PWRON没电压   直接去查LIDSW  这个休眠信号  在开关板旁边直接    秒杀  他说的这是什么?

网友B:
EC端测LID#为低就不能正常触发。

网友:
挨着查,开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端测LID#为低就不能正常触发。

看论坛上有人这样说  待机有5V  不触发PM PWRON没电压   直接去查LIDSW  这个休眠信号  在开关板旁边直接    秒杀  他说的这是什么?

网友:
楼上看不懂,能详细点吗

网友:
换上还是不出发吗?楼主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有的机器要按开关后才会有3V的。或者你查下待机的EN1 EN2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等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