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暗屏一小修

楼主(2016-05-20):
机器型号:G580版号:LA7981P
机器进液,不加电。拆机、清理、维修(此处略去进水维修过程)主板加电跑马,装机测试。发现不显示。查看电流,应该是亮机的。怀疑显示部分出问题。本着先简后易原则。强光下发现暗屏。查屏线接口:JLVDS1

DISPOFF#、+LCDVDD_CONN、+3VS、+3VS_CMOS正常。发现缺INVT_PWM(LED背光调亮)根据电路图这个信号来自PCH,受控于EC。
拔屏线,打阻值,无穷大,板层短线了。
仁宝的主板,点位图可遇不可求哇。老实跑电路吧。折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点。
不想折腾了,太浪费时间,你不是缺个电压么,我从屏接口隔壁借一个好啦。大不了以后你就不调亮好啦!从21脚+3VS飞线到8脚INVT_PWM。

开机,背光正常开启。
装机测试。
楼主是杂牌军,论坛高手多指点指点。
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指点出来。

网友A:
修好就行  背光同步吗

网友B:
上次也是修好一个不能亮度调节客户非要能调 最好搞坏还给他 她还求着修好算了 想想就郁闷

网友C:
不同步不仔细看也观察不出来的吧。楼主就不怕客户不依你吗?

网友:
收好钱就OK

网友D:
这技术 66666 的飞起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尽量修,借电是无招之后的最终办法,可能是处女座的吧

网友F:
背光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就行  背光同步吗

背光是同步的。INVT_PWM作用:控制LCD亮度。我选择的是+VS,不影响背光同步的。

网友:
目的达到了  这问题确实不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也是修好一个不能亮度调节客户非要能调 最好搞坏还给他 她还求着修好算了 想想就郁闷

有些客户就是这样让人抓狂的。不能惯着,就得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步不仔细看也观察不出来的吧。楼主就不怕客户不依你吗?

不怕。进水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尽量修,借电是无招之后的最终办法,可能是处女座的吧

这个事吧,我也想给他找到断点。我不是没努力,我也是下策。

网友:
没办法,这年头,找钱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背光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嗯嗯。是的,在高手眼里,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技术 66666 的飞起

楼主是杂牌军。没什么技术可言,会看两眼电路图而已。

网友:
注意背光和图像的同步性啊,不然还是有问题

网友G:
我一般修暗屏,基本都是飞线,懒得跑线路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网友H:
这算不算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修暗屏,基本都是飞线,懒得跑线路

嗯嗯,有的时候真的不好找。

网友:
没点位也只能飞线

网友:
很好,这样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I:
能这样飞,为什么不从ec飞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算不算秒杀。。

不算。因为没有修好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这样飞,为什么不从ec飞线呢??

EC太远了。飞太远,不爽。而且貌似EC到那个点都断线了。因为我从EC查不到他到了那个电阻。跑了很久的线,都没有找到

网友:
牛逼、加分、下次碰到暗屏的也这么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上次也是修好一个不能亮度调节客户非要能调 最好搞坏还给他 她还求着修好算了 想想就郁闷

亮度不能调节,一直最亮,这LED的屏最亮还是很刺眼的
不修好看多了眼睛疼得不行

网友:
亮机就行  一般客户美那么挑剔

网友:
亮度调节不用也行 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背光同步就行啊

网友:
背光同步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亮度不能调节,一直最亮,这LED的屏最亮还是很刺眼的
不修好看多了眼睛疼得不行

一般人 都是最亮一直用 甚至有些都不知道可以提调节

网友:
好厉害的  “杂牌军”

网友:
我还以为是背光开启信号呢。。。。

网友:
学习了 ,谢谢1楼主的经验 已加分

网友:
像这问题我一般直接拉屏供电,

网友:
速度快,有效果

网友:
修亮给钱  硬道理。。

网友:
非常适合新人,思路很清楚,

网友:
楼主太低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亮度不能调节,一直最亮,这LED的屏最亮还是很刺眼的
不修好看多了眼睛疼得不行

我的还好,中等偏上。没办法,进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 都是最亮一直用 甚至有些都不知道可以提调节

你是正解,对付一般居民是这样的,可是我修的大学生,有的大学生真的很是让人抓狂的。

网友K:
中间加电阻没。。。+3VS直接飞真的好吗。。

网友L:
不只是板层断线这种可能,桥空焊也可能

网友M:
尽量还是修复断线,借电是下下策

网友:
呵呵   确实  难得蛮烦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只是板层断线这种可能,桥空焊也可能

不排除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毕竟我没有找测试点,不想花太大的力气去修这个故障。就像三星r428一样。很多暗屏,外切能显示内屏不显示,都是是显卡的问题,但是我不会去修他,因为那样做很费力。三星这主板你也知道。我会选择借电压,这就是我这种“杂牌军”的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尽量还是修复断线,借电是下下策

嗯嗯,那是肯定。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不会这样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中间加电阻没。。。+3VS直接飞真的好吗。。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送钱的维修啊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N:
只要不影响控制都是这么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只要不影响控制都是这么改法。

嗯嗯,好了就行,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
思路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