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待机电压低通病

楼主(2016-05-20):
摸1117不烫手就可以排除网卡跟南桥了。有限开干1117旁边这两个电阻。昂达G31,G41,A770,A780这些我都遇到过了,确定是通病

网友:
这2个电阻也坏?

网友:
分压电阻坏么??

网友A:
待机5V转3.3V的LM1117坏了?

网友B:
是换掉了两个电阻 还是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掉了两个电阻 还是没装

换掉,一个09A,一个30A

网友:
没遇到过,昂达修得少

网友:
上次丢了一块不亮的老重启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板子要留意一下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分压电阻通病?

网友:
断线了是么

网友:
是调节反馈的二个电阻 吧?

网友:
谢谢分享  还真没遇到过呢

网友C:
可以 讲一下那2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5V转3.3V的LM1117坏了?

不是,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 讲一下那2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应该是5V转3.3V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