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R7770 显卡 风扇开机转一下下就停了 等到显卡温度70度才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20):
V星 R7770 显卡 风扇开机转一下下就停了 等到显卡温度70度才转是什么问题? 手上两块都是这样,原先有一块是不显的,不显时风扇也是开机时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加焊GPU后 能亮了 可是风扇还是那种的情况。。。用吕大师温度测试后 温度到达70度后风扇才开始转,转一会又停了  又要等到70度才开始转。。。。是本身设计就这样的吗》????

网友:
温控的吧,如果转起来后温度不会很高就没事,如果会高的话就改常转吧

网友:
正常,我自己的一块7770也是,使用没问题就行,而且7770本身发热量不大

网友:
温控的很正常啊

网友A:
直接一烙铁改为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烙铁改为常转

常转很吵、、、顾客接受不了。。

网友:
谢谢了 ,那我就这样 交货了,感谢!

网友B:
直接改常转的。不要接5V以上的那样风扇肯定很吵。找个3.3V的接就好,风速慢了点不过温度也不会上去多少,也不会很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常转的。不要接5V以上的那样风扇肯定很吵。找个3.3V的接就好,风速慢了点不过温度也不会上去多少,也 ...

? 台机显卡风扇是12V的吧!!找3.3V的接 没有什么效果吧!

网友:
建议改长转

网友:
这是智能温控风扇吧 到达一定温度就开始转 现在很多新的显卡都是这样

网友:
温控的 改成长转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辛苦了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正常的,温控风扇,温度达不到就不需要转~

网友:
该常转快捷简单。散热好。有温控检测线拔掉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台机显卡风扇是12V的吧!!找3.3V的接 没有什么效果吧!

额 这个嘛 ,接上去试试了,3.3不能带就5V了,5v应该可以带的动了,

网友:
是温控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把它改成长转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是不是主板开启节能模式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就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4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