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 的问题?

楼主(2016-05-20):
daole9mb8e0       DAOLE9MB8EC,这两个版号都是集显二代的,板子是daole9mb8e0,能不能刷DAOLE9MB8EC这个的bios,还有刷bios程序要考虑哪些东西呢

网友:
自己顶  各位前辈求指教

网友:
可以试一下,尾号不一样,有的是同架构的版型有差别
只要芯片结构一样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一般需要主要版号 版本号 机器配置 如A N卡等

网友:
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