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电源板大电容有300V电压,无12V输出,指示灯通电也不亮。

楼主(2016-05-20):
显示器通电不显示,拆开检测发现大电容只有200V左右,12V电压偏低。更换大电容,却没有12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大电容换了,300V电压正常没?   12V 没有,那5V呢。  后极二极管及周边查了没  50V小电容呢

网友:
12V没电压,不知道5V输出是否正常 如果5V 12V都没有的话 检修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以及周围的小元器件,必要时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在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换了,300V电压正常没?   12V 没有,那5V呢。  后极二极管及周边查了没  50V小电容呢

换了,有300V电压,后面就没有12和5V电压了。我的是现代显示器,单独的电源板。

网友:
换大电容 和后面的12v5v没了 没有关系  还有其他地方坏了   换芯片  对管 试试

网友:
看  5V  12V有无短路,查芯片条件  还有换开关管     0.33电阻

网友:
围绕着芯片查条件,可能需要换芯片及开关管

网友:
查查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大电容失效了吗

网友:
曾经把开关电源所有零件拆下  一个一个测量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输入电压高会出 12v,正常了就没有12v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换完大电容300V正常吗 12V 5V整流二极管测下 有没有短路 或者不接驱动板试试

网友(2016-06-21):
据说换了大电容以后就行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没工作吧,还是坏了

网友:
查后级电路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