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I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16-05-20):
联想T430I进系统掉电重启,是什么问题,装系统装到一半就掉电重启,换过内存CPU硬盘一样,换过N个系统一样结果。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量量是不是负载不足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波形吧

网友:
装系统解压到一半就重启

网友:
试下不要装驱动。。嗯 轻装的试下

网友:
这款机器看下CPU场管  测下波形看正常不

网友:
仔细 看看 有没有  其它地方  有腐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