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板号LA-9104P电路图。

楼主(2016-05-20):
DELL 板号LA-9104P电路图。或者直接百度LA-9140P.就可以找到。

Compal LA-9104P.pdf

网友:
好像是首发啊

网友:
不是首发,论坛里面有,但锁定了。我们小白没办法下载。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刚好用到这个图纸!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的路过的  我是刷积分的 学习的路过的  我是刷积分的 学习的路过的  我是刷积分的 学习的路过的  我是 ...

这么明目张胆的水帖,不怕扣几分

网友:
图纸好啊,虽说还用不上,先收藏了,备用

网友:
谢谢了  刚好修到一台 不触发 待机正常  bios芯片的3.3都没有 开关那里只有0.5左右

网友(2016-07-12):
正找它呢,开机到0.8,就不动了,看看图纸在说

网友(2018-04-22):
多谢分享,我这正好有个进水的机器,刚好用这个图纸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