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702p 装USB烧了南桥 换了南桥后按下开关键几十秒后 ...
la-b702p 装USB烧了南桥 换了南桥后按下开关键几十秒后才能显示

楼主(2016-05-20):
la-b702p 装USB烧了南桥 换了南桥后按下开关键几十秒后才能显示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已解决 可能换了南桥后BIOS认不到了 下了个BIOS刷完解决 强大的迅维

网友:
为何没有AUTO的功能

网友:
开机速度慢,多半是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刷BIOS,最好原厂的。或者在线刷官网的

网友:
需要刷修改过的BIOS

网友:
估计刷一个BIOS 就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 bios问题 下载个试试

网友:
是BIOS的问题,找人合成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