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联想 扬天 4980I 不触发,附图纸 BIOS 点位 板号09195-148

楼主(2016-05-20):
客户送来联想扬天 4980I ,旁边的 伙计点的,告诉我不触发。我扫了一眼。
说 :电源坏了。测量一下电源,结果能正常输出19V。我说:COMS电池 放电。
告诉我不行!哟呵!还治不了你了!把主板全给我拆出来。
主板拆出来后!用烧机线接上正极负级。接电流表接入19V 按开关无显示。根据主板不触发的原理来修。
1.COMS电路  2. 3.3V跳线帽有无电压 3.开关排阵是否有电压,与IO是否有断线。 4 晶振是否起振  5 待机是否正常 6 触摸主板 南桥  网卡 IO 7 冲洗南桥 8判断IO的好坏 9 检修 触发线路信号  10 加焊 南桥   此机BIOS 不参与触发!
上面的我测试到 第8步的时候  都正常。 拿就测试 条件吧    IO的 工作的 条件都具备了。
    看图纸   U35 98脚 开关。测量3.3V 按开关 有3.3-0-3.3 跳变  99脚 PB_OUT 也具备 3.3-0-3.3跳变。
88  89脚 无电压。好啦,换南桥吧。
机器自身是NH82801GB 手上 没这个型号 主板上拆了NH82801GBM代换 ,代换完成后 可以触发上电  但是过不了内存。
既然能触发了,那就买个原型号的吧。 上机 电流刷刷刷,机器内存报警,插上内存 机器直接点亮。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下面有各种图片!!!
觉得对你有用给我加点分,不枉我又拍照片又打字,又整理资料的!!!有良心你就加点!!!

TOYAMA 09195 09147_PIG41F_L-IG41S2 V1.0 LENOVO 扬天E4980I.pdf

Toyama DDRIII(09195-1).rar

T_link01(new)点位打开软件.rar

09195-148 扬天4980i 1M.zip

网友:
图文并茂  不错 顶起来

网友:
案列 主要的经验 之一,  NH82801GB 不能喝NH82801GBM代换 ,代换完成后 可以触发上电  但是过不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