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21.5寸显示器下面四分之三影像渐渐变没。

楼主(2016-05-20):
AOC21.5寸显示器下面四分之三影像渐渐变没,开始开机的时候图案正常显示,过几秒影像就消失了。是虚焊吗?已确定不是驱动板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屏坏了,不用试

网友A:
屏坏.COG坏了.装回去吧.

网友:
屏坏,看侧边有无软排线,估计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屏幕坏了,没救了,修屏不划算

网友:
屏问题 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这屏估计修不了了,,,

网友:
这个 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COG坏了.装回去吧.

压屏机能弄好吗?.COG是什么

网友:
用别的屏幕试试啊,借口一样就可以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幕坏了

网友:
十有八九屏坏了,估计不用折腾了

网友:
是不是平的问题啊,看样子像液晶屏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不用修了

网友:
软排有没有问题  没有就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