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308I 有充电电压 但是充不进 电池换了

楼主(2016-05-20):
三星I9308I   有充电电压  但是充不进 电池换了
图纸  怎么 搜不到 电池接口

网友:
接口换下试试

网友:
可能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修,用万能充就行

网友:
把充电接口换一个试一下 我9308出现过这种现象 直接换了接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