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6-05-20):
联想G40进系统暗屏,换显卡,刷BIOS都不行,最后换了个键盘就OK了,表示无语了

网友:
拆了键盘也不好吗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

网友:
m没有  碰到过。。最简化 测试

网友:
伙靠这故障点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oo

网友:
估计是键盘串键进系统关了背光了吧

网友:
难道是自检测不过主黑屏了?

网友:
这个修好真不容易,可能一直都不会想去换键盘

网友:
进系统暗屏 就暗屏的查条件 应该是EN 或者PWM某个信号有问题了  估计不换键盘也能解决

网友:
键盘芯片暗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开机不暗屏吗lz

网友:
这故障够扯的,居然整到键盘上去了,长见识了。

网友:
换键盘解决暗屏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