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37

楼主(2016-05-20):
5537不亮机 暗暗的
DELL

网友:
暗暗的?看下19V PWM EN 正常吗?还有就是屏屏线

网友:
暗屏查背光电路

网友:
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啊 说得太模糊了吧

网友:
这问题就是来冲数的 什么都没说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暗屏要里面有没有图像然后在看是不是背光电路 上电是不是完成

网友(2016-07-04):
是有背光无图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