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些这几个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6-05-20):
今天修到一台HP一体机,omni  105  pc,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这些是这个板的信号
3P3VSB_LED是什么信号
PSON#_LED是什么信号
SLP_S3_LED是什么信号
SLP_S4_LED是什么信号
VRMGD_LED是什么信号
PWRGD_LED是什么信号
IERR#_LED是什么信号

网友A:
这些应该都是LED的指示灯。表示是否已经产生了各个点
1. 3.3v 待机指示灯
2. 开机触发
3.4. PCH发出的S3 S4时序信号
5. 一般是CPU供电产生了的LED信号
6.各路电压正常产生了,工作正常了指示信号
7.错误指示信号

网友B:
信后后面带了LED 应该是 一些指示灯的控制信号   你给下图纸版号 大家也好分析下    有时候不能开查下不能开机的时候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后后面带了LED 应该是 一些指示灯的控制信号   你给下图纸版号 大家也好分析下    有时候不能开查下不能 ...

SLP_S3
SLP_S4
是桥是EC发出来的

网友C:
LED控制信号,把图搞上来是屏线上的吗还是那里的

网友:
一些指示灯的信号,

网友:
led后缀的一般是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控制信号,把图搞上来是屏线上的吗还是那里的

不是板子各大信号吗?

网友:
ps-on是处罚信号

网友:
ps-on是触发信号

网友D:
3P3VSB_LED是待机  3.3v   LED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3P3VSB_LED是待机  3.3v   LED指示灯

SLP_S3_
SLP_S4_

网友:
led灯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应该都是LED的指示灯。表示是否已经产生了各个点
1. 3.3v 待机指示灯
2. 开机触发

理论真好啊

网友:
以后有问题在问你

网友E:
你写的是时序吗还是开机原理

网友:
这个主板开机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写的是时序吗还是开机原理

这个板开机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