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6-05-20):
联想B300一体机 上电1A多  插不插内存都是屏幕微微闪一下 所有BIOS都刷过 还是不行

网友:
像这样情况,有拆焊机加热全板,有时会好

网友:
测下 内存条件这个南桥比较容易坏GB的好像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可能只是显示屏通电闪一下,主板可能启不动

网友:
没感觉...问题不突出怎么就上板了

网友:
有没有擦擦屏线看看呢

网友:
我记得我修过B300的机器,当时什么故障我是忘了。好像记得是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故障说的不天明白,联想刷了BIOS不好的 条件也正常的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应还是BIOS问题吧,没刷对吧

网友:
有没有桥的BIOS这个机子好像有几个bios吧?、

网友:
上来就刷bios 看看其他的工作条件嘛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啊

网友:
感觉很像显卡的,试试显卡问题

网友(2016-07-05):
楼主修的联想B300插可调电源带的动吗
我这可调 电源一插上电流显示5A 不确定是主板短路还是带不动

网友:
感觉很像显卡的,

网友:
此机已修好  忘了回了  是显卡旁边的一个八脚芯片  PL5什么什么的芯片 芯片型号记不清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稳压芯片

网友:
说的太简单    你要有条件的话  就加焊南桥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