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6-05-20):
型号:戴尔n4010
故障:不开机(按开关有反应,但是不上电,待机0.01,按开关后0.04)
pm_pwrbin#一直为低,最后换南桥好的  ,

网友:
南桥坏了引起的没slp

网友(2016-06-19):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经验分享,

  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经验

不用谢

网友:
好技术好经验

网友:
南桥拉低了些信号

网友:
有测些信号的对地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