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 外接不正常

楼主(2016-05-20):
时显时不显,,不显的时候也分两种情况 , 要么外接显示器暗屏,要么有光无显。。
内接一直正常的。。有时候拆开量的时候就是好了。。。。
要注意查哪里的信号呀。。
暗屏

网友:
lvds信号入手。。。

网友:
显卡 干干干,

网友:
显卡吧,看看VGA信号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
你看是不是VGA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