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盒经常识别不了硬盘

楼主(2016-05-20):
移动硬盘盒经常识别不了硬盘,拆下硬盘盒硬盘直接连接电脑又可以识别,然后发现js卖的电路板元件焊接有问题有连锡,看图

网友:
这东倒西歪的

网友:
这硬盘盒质量太差,还是换一个吧,质量差的盒子时间长了会损坏硬盘的,并且数据也不安全,
从元件焊接就可以了解其质量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10几块钱的盒子,很差的所以容易出现这问题

网友:
质量太差,为了数据的可靠,最好换个稍好点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