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0.6掉电

楼主(2016-05-20):
问题如题。开机0.6掉电。再开又是一样 测试电压。除了CPU供电其它都有。用
示波器
测试CPU上管有波形。换了上下官。电源芯片。问题依旧。最后压桥。问题解决。HM55的桥
cpu
芯片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现在还有压桥能压好的?

网友:
这么简单我就没遇到呀

网友:
亚桥?是BGA加焊了桥修复故障 ?

网友:
这是真实的不??上管有波形了,说明芯片条件具备,不出电压应该与桥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