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一体机 无北桥电压

楼主(2016-05-20):
手上一台b305 主板电流跑0.35 测供电只有北桥和cpu电压没有出  转换电压 和显卡电压都正常出了, 查条件 北桥电压开启需要1.2v pg
1.2v 开启需要VRM_PWRGD

VRM_PWRGD是cpu供电的pg

cpu供电开启en脚38脚有电压,  cpu供电的 37脚sb_pwrgd 无电压 此信号好像是南桥发出的

问下南桥发出这个信号需要什么条件 这款机器是先出cpu供电再出北桥电压的??

网友A:
抢个沙发,好帖子,一定要顶起来,赞一个……

网友:
顶起来再说,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好帖子,一定要顶起来,赞一个……

感谢支持

网友A:
这个图里有时序吗?

网友:
这主板南桥容易坏。

网友:
南桥容易虚焊

网友:
行不行干下桥

网友B:
有时序图,图上标得很清楚。
到这先修CPU供电、出来后产生VRM_PWRGD开启1.2V、正常后开启1.1V。37脚的SB_PWRGD是给SB的。
南桥通病可先加焊一下。

网友:
各位高手解决一下啊

网友:
上面的数字就是时序 按时序修就可以

网友:
这块板子我这里基本上天天 来大部分都是无法进系统或BIOS的 还有不过内存 都是加焊或者重植南桥

网友C:
先把CPU电压修出来 这个电压就自然出来了

网友D:
如果37脚sb_pwrgd 是cpu供电芯片给南桥的,那加焊南桥带猜的成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里有时序吗?

有时序不过sb_pwrgd 是谁发出的  cpu开启电压需不需要这个信号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时序图,图上标得很清楚。
到这先修CPU供电、出来后产生VRM_PWRGD开启1.2V、正常后开启1.1V。37脚的SB_P ...

谢谢 有时序不过sb_pwrgd 是谁发出的  cpu开启电压需不需要这个信号?   这儿转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CPU电压修出来 这个电压就自然出来了

哦 谢谢 我想问下sb_pwrgd 是谁发出的  cpu开启电压需不需要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37脚sb_pwrgd 是cpu供电芯片给南桥的,那加焊南桥带猜的成份比较大

是啊  现在就是搞不清楚这个信号是什么时候出的 ,谁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有时序不过sb_pwrgd 是谁发出的  cpu开启电压需不需要这个信号?   这儿转不过来。。

CPU开启不需用这个,开启后级电压用到VRM_PWRGD,SB_PWRGD是CPU供电芯片和其他芯片供电好后连在一起送到SB的H1脚位。

网友:
没遇到过,建议看一下图纸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