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比亚z11 mini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5-20):
努比亚z11 mini拆机图解教程

  努比亚z11 mini是努比亚今年推出的Z系列第一款小屏幕智能手机,努比亚z11 mini拥有5.0英寸的1080p屏幕,配备了八核高通骁龙617处理器,搭配3GB RAM 64GB ROM(支持内存卡扩展),后置1600万/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电池方面为2800mAh,支持双卡双待全网通。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努比亚z11 mini是如何拆机的。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

  努比亚z11 mini拆机方法/步骤:

  1、努比亚z11 mini机身没有螺丝位,不需要分离屏幕与中框,稍微加热后壳表面,利用吸盘从机身底部开始分离中框与后壳。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2

  2、稍有缝隙,利用塑料撬棒进行分离,后壳与中框采用塑料卡扣进行连接,而靠近机身的上/下两端通过粘合剂粘合固定,在拆解之前要先加热,使粘合剂的软化。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3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4

  3、打开后壳,z11 mini内部结构采用了常见的三段式设计,上方为主板部分,中间是电池,而机身底部则为尾插小板/扬声器等模块,电池底部会有连接小板与主板的软排线。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5

  4、后壳的指纹识别模块采用软排线与主板进行连接,而排线的插座隐藏在主板的保护盖里头。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6

  5、卸下保护盖的螺丝。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7

  6、掀开保护盖之后,可以看到z11 mini主板部分,黑色的PCB板材、大面积的金属屏蔽罩、前/后置摄像头,各种天线、排线插座等等。电池与屏蔽罩覆盖着石墨导热层。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8

  7、主板保护盖可以让螺丝固紧的力更平均地释放在主板各个部分,金属部分也有助于散热。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9

  努比亚z11 mini的WiFi/GPS/MIMO天线打印在保护壳的注塑部分。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0

网友:
  8、主板部分的接口,全部都放置在靠近后壳的一面。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1

  9、下面接着拆机身下半部分,首先卸下6颗螺丝才能拆掉扬声器模块。而主天线同样设计在模块上。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2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3

  尾插小板的主要触点。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4

  尾插小板特写。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5

  卸下主板后的金属中框,表面覆盖了石墨导热层,与主芯片/屏蔽罩接触。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6

  10、相机模块

  z11 mini后置1600万像素的摄像头,传感器为索尼IMX298,面积1/2.8英寸,RGBW四色结构。6P镜组,蓝玻璃滤光片,PDAF相位对焦。

  z11 mini前置500万像素摄像头,F/2.4光圈,支持多级美颜、多种滤镜功能。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7

  努比亚z11 mini主板芯片布局。

  橙色:WCN36808 WiFi模块

  粉红色:高通PM8952电源管理IC

  蓝色:高通WTR2955射频收发器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8

  努比亚z11 mini主板芯片背面布局。

  紫色:高通骁龙617 Soc(8*A53 Adreno 405)

  绿色:MCP封装 三星KMRC1000BM(3GB LPDDR3 64GB eMMC 5.0)

  蓝色:高通PM8952电源管理IC

  黄色:SKY77807-4 TDD/FDD 功率放大器

  红色:SKY77648-11 GSM/WCDMA/LTE 功率放大器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19

  z11 mini内置2800mAh电池。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20

  努比亚z11 mini拆机到此结束,z11 mini所有拆机部件图。

努比亚z11 mini拆机 图21

网友(2016-08-02):
拆解很到位   谢谢 了

网友(2017-03-27):
我也有这款机子!很不错!收藏!

网友:
还是这贴好,对于新手来说太实用了,特别是没有拆装过机的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