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PP1V8_SDRAM 短路问题

楼主(2016-05-20):
今天拿到一部进水IPHONE6 时间半个月进水比较严重 夹电有漏电情况 小电流漏电25ma 测量各条线路发现PP1V8_SDRAM短路了 于是开始拆线路上的相关电容 都拆了,拆的很彻底了 但是测量后还是短路 cpu上盖也拆了 背光供电IC也拆了 NFC芯片也拆了 音频IC也拆了 短路依旧。因为PP1V8_SDRAM是直接通CPU的 难道是cpu短路烧坏了吗?求高手指点。
也查了原厂的电器原理图 PP1V8_SDRAM 相关电路确实和图纸上无出入 没辙了 求解。

USB管理器也拆了 无效 还是短路

补充内容 (2016-5-23 11:53):
C5408_RF 短路导致PP1V8_SDRAM 短路 很容易忽略。

网友:
忘记说了电源IC 第一个拆

网友A:
手机能烧鸡不???, 没搞过手机不太清楚, 笔记本短路一般烧鸡 就搞定是那个芯片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能烧鸡不???, 没搞过手机不太清楚, 笔记本短路一般烧鸡 就搞定是那个芯片出问题,

小电流漏电不好烧

网友:
都修成这样了

网友:
6带的这个阻值是很低的 不是短路     正常的  不用太担心  好的主板也是短路的

网友B:
楼主现在机子查出来修好木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机子查出来修好木有。

找到问题点了 想不到的地方。

网友:
正常阻值在40到60之间。拿好板测试

网友: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经验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点了 想不到的地方。

楼主说下是什么地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下是什么地方引起的

系带FREE总线控制管

网友:
没研修过手机芯片级   看来还是要进修啊  看楼主发文一头雾水

网友:
牛啊,全拆光了,最后还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