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楼主(2016-05-20):
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建立局域网联机玩游戏或者共享文件、图片、资料等等,那么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呢?电脑组建局域网的方法很多,下面小编给大家详细讲解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的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1、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专用的USB数据线进行直连;如图:

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图1

  2、还可以通过网线来连接。网线要用交叉线也就是一端用568A 另外一端用568B的标准,下图。在此设置方法就不做详细阐述,如果不会可以百度搜索。

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图2

  3、下面教大家一种简单的方法,用软件加普通的网线来实现两台电脑组建局域网的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设置本地连接的IP,让两台机在同一网关下。下面就以我的电脑和另外一台电脑为例,我的电脑IP,如图:

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图3

  另一台电脑的IP,如图:

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图4

  2.两台电脑IP设置完成后,下载一个飞鸽传书的软件。如图:

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图5

  3.飞鸽传书安装完后,打开的界面如图:

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图6

  看到在work groupJ里面有两台电脑,这样两台电脑就组建一个局域网设置就完成了。试传了一个5.71G的文件,几分钟就传完了,是不是速度挺快的,想玩网络联机游戏再也不用去网吧了。另外还有远程协助功能。

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 图7

  以上是关于两台电脑如何组建局域网的方法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试试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这好像不适用,有网都可以传,没网络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不适用,有网都可以传,没网络怎么办呢

没网络就有U盘、移动硬盘复制喽!

网友:
虚焊造成接触不良,引起的打火,很容易把PCB炭化,最后烧成洞

网友:
买个交换,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不适用,有网都可以传,没网络怎么办呢

楼主只是说局域网的事!广域网、万维网就不是楼主要讨论的范畴!

网友B:
最省钱的恐怕就是做条交叉线,手设ip,但这样的网络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省钱的恐怕就是做条交叉线,手设ip,但这样的网络意义不大

嗯嗯嗯 意义不大

网友C(2017-01-11):
如果是多台电脑怎么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多台电脑怎么整?

如果是多台电脑更加简单实用路由器或者是交换机都可以实现局域网的功能

网友D(2017-02-15):
交换机吧,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换机吧,更简单

对啊,现在组件局域网一般使用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来实现的,远一点的可以使用光纤收发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