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5-20):
5S开机白屏,一会又会好,但电用完了,接上充电线就会白屏,现在一直白屏,放电源器上电流停在150MA上面,请大哥指点下。如果不白屏都正常,通常都是没电接电线会白屏,后面就一直白屏在那里了,也换过尾插了。
充电

网友:
装屏的那个左下角那个螺丝扭在螺丝孔里面了,是不是这个可能引起的白屏

网友:
按一下开关电源,电流就470,一秒就归10,在按开关,还是470,一秒归10,白屏

网友:
努力加油 好像不错的 样子

网友:
应该能修好的,测量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