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开机不显示,屏幕红,蓝,绿几种颜色不断变换.

楼主(2016-05-20):
G450,故障为开机不显示,屏幕红,蓝,绿几种颜色不断变换,还有  滴滴滴  的报警声.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8221-1-1.html,也想把这个改成集显。按照步骤也改成功了。但就是字拖尾。

最后没办法了,从一个旧板上,找了一个N11M-GE1-S-B1代换N10M-GS2-S-A。代换成功,下次如果再碰到G450,集显改独显还是要三思。还不如直接换集卡。

网友:
楼主技术好,换显卡比改集显还简单,快

网友:
显卡代换成功。。。记住了,应急挺好

网友:
貌似很多同系列显卡可以代换的,用不着改集显

网友:
G450和Y460,我改显卡都没有成功,最后都放弃了。

网友:
我也没改成功。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换显卡吧

网友:
换集卡?换集成显卡吗楼主

网友:
抓住客户心态,换个主板价格贵,只要不是游戏玩家一般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红白绿蓝 有时候换了显卡也不好

网友:
g450这种机子量可真大

网友:
独显改集显也不稳定吧

网友:
遇到过,改了现象一样,花的

网友:
改集显有的要刷BIOS

网友:
G450我也没改成功过。。。。。

网友:
这显卡料板多阿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

网友:
"从一个旧板上,找了一个N11M-GE1-S-B1代换N10M-GS2-S-A。代换成功”'楼主重新直球显卡要花多少时间,可以共享一下你的直球经验吗,我直球要花很多时间,还直球不好,很累,向你请教直球技术,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