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 开机电流50-60A左右

楼主(2016-05-20):
   求指教, 6P 一部 开机电流50 -60A 左右 不开机 不进DFU  不联机,   PMU  8个供电 出GPU  全部正常  24M 有压差 ,   复位信号 OK  I2C 总线 闲置时 1.7V         是不是可以判定CPU, 求老师指教

网友:
USB管理IC 正常不啦。

网友:
50 60ma吧。

网友A:
重点是usb管理芯片引起。

网友:
我也认为是cpu问题

网友:
50A估计要着火了

网友:
I2C0   i2c1打值测电压。或者可以先强制DFU试下。可以联机基本就是I2C总线了

网友:
先别忙着搞CPU,先查查其他地方

网友:
看下闪光灯1.8供电有没有?这个供电也到CPU上盖的,拉低也会导致不联机

网友:
我也修道一台,没有RESET_1V8_L量阻值只有25因为有连一个电容,所以怀疑CPU空焊,不敢重植CPU,都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谢谢分享!看是否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usb管理芯片引起。

这个和USB管理芯片有啥关系

网友:
楼主 搞好了说下经验

网友:
是可以判定CPU

网友:
24m   应该是没压差

网友:
不联机先查USB管理如果不行就是CPU坏了

网友(2016-06-23):
楼主我也遇到一样和你的情况,你是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把CPU的盖子重植或则换个CPU盖子试试

网友:
CPU坏了可能性大

网友:
多半CPU了。。我之前遇到过一台